边缘检测工程:Ascii转十六进制模块代码解析

楼主(2019-12-28):
边缘检测工程:Ascii转十六进制模块代码解析

作者:小黑同学

本文为明德扬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Ascii转十六进制模块的功能:将ASCII所对应的16进制数,转成实质的16进制数。

一、 设计架构

上图是Ascii码表对应的数据。我们从图中可以获取到如下关键信息。

1. Ascii码0~9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8'h30~8'h39,也就是说收到ASCII码的16进制数8'h30~8'h39时,就转成0~9,也就是减去8'h30。

2. Ascii码A~F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8'h41~8'h46,也就是说收到ASCII码的16进制数8'h41~8'h46时,就转成A~F,也就是减去8'h37。

3. Ascii码a~f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8'h61~8'h66,也就是说收到ASCII码的16进制数8'h61~8'h66时,就转成a~f,也就是减去8'h57。

本模块的功能,是对ASCII码的0~9,a~f,A~F进行转换,其他数据不转换,不在此范围的,数据无效。例如:
当din=8'h31(字符1),且din_vld = 1,则dout=4'h1,dout_vld=1;
当din=8'h41(大写字母A)时,且din_vld=1,则dout=4'd10,dout_vld=1;

如果输入的ASCII不在数字0~9,A~F,a~f的时候,dout_vld就输出0。
当din=8'h49(大写字母I)时,且din_vld=1,则dout=0,dout_vld=0。

二、 信号的意义

信号
类型
意义
clk
输入信号
时钟信号。
rst_n
输入信号
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din
输入信号
接收的Ascii码数据,位宽为8bit。
din_vld
输入信号
输入数据有效指示信号,1bit位宽,当其为高电平时,对应输入数据有效,表示接收到一字节的数据。注意,一个时钟的高电平表示接收到一字节数据。
dout
输出信号
Ascii码转化为十六进制数之后的输出,位宽为4bit。
dout_vld
输出信号
输出数据有效指示信号,1bit位宽,当输入在红框范围内时,dout_vld为高电平,表示Ascii转十六进制转化成功,当输入不再红框范围内时,则dout_vld为低电平,表示数据无效。

三、参考代码

下面展出本模块的设计,欢迎进一步交流,如果需要源代码,欢迎与本人联系。

module acsii2hex(

    clk      ,

    rst_n    ,

    din      ,

    din_vld  ,

    dout    ,

    dout_vld

    );

     parameter      DIN_W =         8;

     parameter      DOUT_W =        4;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DIN_W-1:0]   din         ;

     input               din_vld     ;

    wire   [DIN_W-1:0]   din         ;

    wire                din_vld     ;

     output[DOUT_W-1:0]  dout        ;

     output               dout_vld    ;

    reg   [DOUT_W-1:0]  dout         ;

    reg                 dout_vl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dout_vld <= 0;

        end

        else  if(din_vld&&((din>=8'd48&&din<8'd58)||(din>=8'd65&&din<8'd71)||(din>=8'd97&&din<8'd103)))begin

             dout_vld <= 1;

        end

        else  begin

            dout_vld <= 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dout <= 0;

        end

        else  if(din>=8'd48&&din<8'd58) begin

             dout <= din - 8'd48;

        end

        else  if(din>=8'd65&&din<8'd71) begin

             dout <= din - 8'd55;

        end

        else  if(din>=8'd97&&din<8'd103) begin

             dout <= din - 8'd87;

        end

        else  begin

             dout <= 0;

         end

    end

    endmodule

以上就是这个模块的介绍,有兴趣了解这个工程,可以和我讨论。

网友:
此时一只菜鸡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