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令没连接的上/下拉电阻的输入GPIO逻辑读数不停改变?

楼主(2019-12-28):
以树莓派为例,1.8v为门槛伏特,0.8v以下为0,2.2v以上为1。而当线路没有闭上,亦没有上/下拉电阻时读数为不确定(随机1/0)
我明白上/下拉电阻的功用   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读数会不停转变
例如说:我用指头跟GPIO接触时如果读数全为1是否代表我的指头令电压上升了>1.8v? 在我的认知中,应该只有输入电压> 1.8v才会有逻辑读数1

网友:
器件没有失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