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磁学知识详解几个定义(实用)

楼主(2019-12-28):
    电感的磁学知识详解几个定义(实用)

    1. 磁场强度H,单位:A/m(从量纲可知,此物理量于电流同生共死。可以理解为一种电流的别名,存在的依据是安培环路定理)
    从量纲可知,此物理量于电流同生共死。可以理解为一种电流的别名,存在的依据是安培环路定理)
    2. 磁感应强度B,单位:wb/m2或T(是一种依靠磁导率u与H相互依存的物理量)
    3. 磁导率u,B=uH。在MKS中,单位为:H/m。
    4. 磁通=面积X磁感应强度
    5. 磁链=匝数X磁通
    6. 电感=磁链/电流
    由以上定律结合电磁学各种方程,可以得出以下等式:
    1.
    (安培环路定则)
    2.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3.
    (坡印亭定理)
    另外可以得到如下有用结论:
    1. 相同磁芯下,电感值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结合坡印亭定理)
    由上式在工程上引入了电感系数这一概念。
    (意为在同等磁芯材料和规格下,每匝线圈所产生的电感值,其大小只与磁芯相关)
    2. 相同磁芯材料下,磁芯储能能力与体积成正比。相同体积下,磁芯储能能力与其允许的最大磁感应强度平方成正比。相同体积,相同磁感应强度下,磁芯储能与其磁导率成反比。相同电感值,相同磁芯下,电感能量大小于电流平方成正比。(结合坡印亭定理)
    (u是绝对磁导率)
    3. 由于
    而I满足基尔霍夫定律,所以类似的,Hlm也满足。所以磁通也满足,故有下面定义出现:
    磁动势:

    所以定义磁阻:
    铁损=磁滞损耗(由磁滞回线决定)+涡流损耗(由磁芯电阻率,尺寸决定)+残留损耗(常忽略)
    实际上工程中,涡流损耗也常常忽略,尤其是在高频软磁情形下。
    5.另外,在直流偏置下,磁导率会降低,从而导致电感量下降,所以在计算电感量时,先要在最恶劣的情形下计算出最小电感(电感有最大峰值电流,也就是最大直流偏置,最易饱和),再依据AP法算得的最大电感(无直流偏置)比较,确保边值条件一致。

网友:
    记下了,有用处

网友(2020-04-03):
    这个好复杂又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