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9-12-29):
新买的这台电脑之前安装过了,后来我不知弄了什么不行了  就重新安装了一下,结果说缺失某个dll文件,后来又重装了一下 又是lisence有错,现在又重新装了 又说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我之前帮同事装了很多遍了,都没这么多问题,难道我这电脑有毒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哭了

楼主:
有人吗啊求助

网友:
    应该是没有卸载干净吧

网友A:
    注册表 卸载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 卸载干净了

怎么把注册表的卸载掉?

网友:
    baidu sou老吴 帮你一键安装。阿里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注册表的卸载掉?

老吴一键安装里面就有卸载注册表。非常有用

网友:
    安装个新点的C++运行库试试看!

网友B:
    再尝试安装下C:\Cadence\SPB_16.6\tools\msbase的vcredist_x64.exe或者vcredist_x86.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尝试安装下C:\Cadence\SPB_16.6\tools\msbase的vcredist_x64.exe或者vcredist_x86.exe

    按你说的安装之后 少了一个缺失,还剩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安装之后 少了一个缺失,还剩两个

有时候这个软件装起来是有点火大,如果这样不行,我就卸载,清理注册表信息,重装一次

网友C:
    装17.2吧,用着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17.2吧,用着比较稳定

这个跟版本有关系么。。。

网友:
    17.2用下来比较稳定,很久没碰到问题。
你说的问题以前一般都是直接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