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门帮看下,怎么样才能让 NPTH 的PIN 高亮起来?

楼主(2019-12-29):
大神门帮看下,怎么样才能让 NPTH 的PIN 高亮起来? 到底是怎么表达函数呢? 是哪里写错了呢?
axlCmdRegister( "hl_npth" 'hl_npth)

defun( hl_npth ()
let((all p)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VisibleLayer( "PIN/TOP" t)
        axlVisibleLayer( "PIN/BOTTOM" t)
        axlVisibleUpdat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axlAddSelectAll()
        all= axlGetSelSet()
        foreach( p all
                axlDehighlightObject(p t)
                when(p -> Type -> name == "Through  Non-Plated" axlHighlightObject(p t))
        )
        axlClearSelSet()
))

网友A:
    改成这样是可以的:
    1. foreach( p all
    2.                 axlDehighlightObject(p t)
    3.                                 if(p->functionPins == nil
    4.                                    if(p->isThrough == t
    5.                                        axlHighlightObject(p t)
    6.                                       )
    7.                                   )
    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是可以的:

    改了但是运行高亮不起来  软件为1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是可以的:

    NPTH 运行高亮不起来

网友A:
    奇怪,我这里可以呀。只是NPTH 高亮与没高亮,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这里可以呀。只是NPTH 高亮与没高亮,区别不大。

    我是想高亮这种NPTH

网友A:
    你的板子如果不是很机密的话,传一个过来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如果不是很机密的话,传一个过来我看看怎么回事。

    已经上传了,帮看下谢谢 软件是 ALLEGRO 16.6
    假如下载要 威望或贡献的话:https://pan.baidu.com/s/1rAYumyGe7TveEK3FFNtAbw   百度网盘连接下载谢谢

网友A:
    高亮黄色这些pin,这个结果是你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亮黄色这些pin,这个结果是你要的吗?

    是的,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网友B:
    前面的选取所有pin脚,然后不是该判断是否为non plated吗?when(p ->plated ==“NON_PLATED” axlHighlightObject(p t)) 家里没allegro环境,没法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选取所有pin脚,然后不是该判断是否为non plated吗?when(p ->plated ==“NON_PLATED” axlHighlight ...

    还是高亮不起来 NPTH

网友:
    2号上班看看哈

网友:
    敬业的小伙伴!!!!

网友:
    我用你的板子,和附件这个修改后的skill,是可以高亮黄色那些pin 的哦

    47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
    新注册,下载不了上面童鞋的代码,下面是偶修改你的代码。

    procedure(hl_npth()
        let((all p npth)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t)
            axlVisibleUpdat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axlAddSelectAll()
            all= axlGetSelSet()
            npth = setof(p, all, axlDBGetDrillPlating(p ->name) == "NON PLATED")
            axlHighlightObject(npth)
            axlClearSelSet()
        )  ;end let
    )  ;end proc

网友:
    完整version
    procedure(hl_npth()
        let((all p npth)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t)
            axlVisibleUpdat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axlAddSelectAll()
            all= axlGetSelSet()
            npth = setof(p, all, axlDBGetDrillPlating(p ->name) == "NON PLATED")
            axlClearSelSet()
            axlDBControl('highlightColor 4)   ;use color 4 highlight object permanent
            axlHighlightObject(npth)

        )  ;end let
    )  ;end p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