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的温度特性和开裂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12-30):
陶瓷电容的温度特性和开裂的原因是什么?
陶瓷电容是指用高介电常数的电容器陶瓷钛酸钡一氧化钛挤压成圆管、圆片或圆盘作为介质。它又分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电容器的击穿常见的是因为热击穿,在使用上的温度不正确,那么很容易会致使寿命缩短或者直接损坏。
陶瓷电容的温度特性:应用陶瓷电容器先要注意的就是其温度特性,不同材料的陶瓷介质,其温度特性有的差异。
陶瓷电容开裂的原因:1、组装工序磕碰到元件了,受应力导致,看看组装工序风险或者测试台的工装等。2、热应力或者机械应力了,要排查。有实验室做失效分析的就容易区分是热应力和机械应力导致的。3、运输包装不稳固导致陶瓷电容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