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排线怎么设计?

楼主(2019-12-29):
线与线的间距一般设多少?线宽设多少?金手指封装怎么做?

网友:
    看FPC厂制程能力,能达到的话,线宽建议与金手指同宽,. c) h, d% Q* S& K
    金手指封装看是否采用压pad设计,不采用的话同硬板金手指,采用的话阻焊层开窗在金手指部分不全开,CVL压pad 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