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二极管丝印H10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2-30):
    问下SMA二极管丝印H10 6P023 问下是个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
    百度一下就清楚

楼主:
    回答了跟没回答一样

网友:
    是不是STTH110A这个?

网友(2020-07-10):
    STMicroelectronics二极管, 最大连续正向电流1A, 峰值反向重复电压1000V, 表面贴装安装, DO-214AC (SMA)封装, 2引脚 STTH1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