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果空间允许是不是走线越粗越好?

楼主(2019-12-30):
PCB如果空间允许是不是走线越粗越好?如果越粗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不能直接这样理解,如果是走线本身  其实主要保证其本身信号完整性,阻抗统一为前提的走线 ,这就意味着 走线控制好阻抗,最好是设计好的走相应的宽度,如果是power 走线 ,这个可以说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走线越粗相对越好些,但是也没必要太粗,因为相对而言,GND 越宽才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上理解非常对。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学习了

网友:
    当然不是了

网友:
    在保证要求的前提下,还是尽量把地做宽比较好。电源一般最多做到要求线宽的1.5倍就好, 不宜过宽(铺面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