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CMT2300A出了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30):
有哪位用过CMT2300A 收发芯片呀,求助。
使用的是包方式传输,现在可spi配置cmt2300参数,但是接收不到数据,似乎pkt_Ok不产生中断。
IO配置如下:
GPIO1——>INT1(TX_DONE),
GPIO2——>INT2(PKT_OK),
GPIO3——>DOUT.

网友:
PIC16的SPI有四种模式;软件要调整对应的CMT2300A对应的SPI模式。

中断或相关的引脚配置是否正常?

CMT2300A的配置模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