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Cross Select Mode 如何锁定原理图?

楼主(2019-12-30):
在设计PCB时,通常习惯开启交互模式下,Tools->Cross Select Mode ,这样参照原理图布局很方便,
使用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在交叉编辑PCB的时候,经常发现原理图也被更改了,比如选定元件R1, 在PCB中旋转后,原理图上的元件也被旋转了。又如PCB中删除了某条线,原理图也会被删除,无奈只能通过切换关闭交互编辑模式,有没有更好方式呢?

网友:
    这个问题这么离谱,没见过

楼主:
    AD18.1.15 , 这问题我认为是个BUG, 开启交叉选择时,选中PCB中的某Track,原理图中的同时也会被点亮,如果DEL 这条 Track,  结果原理图中的 Wire 被删除了,明明是激活的 PCB 窗口,却删掉了原理图中的线
    提示,电脑用的是双显示器,原理图与PCB窗口分别在两个显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