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不知为何挂了,求助

楼主(2019-12-30):
    电路图如下

1、2是两个控制端,连接在一个phoenix ups上面,输出类型为继电器输出,两种状态 24V和悬空;这个电路是通过UPs输出的两种状态控制两个LED灯点亮。1 输出高时,两个灯都不亮,1悬空时2输出高亮黄灯(YL那个),1悬空2悬空时,绿灯亮(GN)。
问题如下:我们在外面加工厂做了一批,入厂检验测试时发现当1、2悬空时很多个黄、绿两个灯同时亮了。此时,下方MOS栅极有一个约9V的电压。更换下方MOS,恢复正常。
器件型号,TVS PESD24S1UB;PMOS DMP510DL。
由于问题故障率太大,不能进行生产。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到底为什么会导致MOS损坏。有没有什么便捷的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A:
    你先把PMOS的S和D极标清楚,并把MOS管中的体二极管也标上,看看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PMOS的S和D极标清楚,并把MOS管中的体二极管也标上,看看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原理图已更新,请查看

网友:
    该器件的GS极限耐压标注为30V。你实际设计为Vgs=VCC=24V。不知道电源VCC的波动情况是怎样的,是否会存在短暂过压?另外也不知道是否与该批次芯片有质量问题或者假冒伪劣?最好GS之间加一个电阻分压吧,不过分掉的电压也不能太大导致黄灯被点亮(可以考虑黄灯串联分压电阻再加大一些,以减小该电压时的电流)

网友B:
    我也认为先在输入端并个电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瞬间电流击穿了,一般我都会加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先在输入端并个电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瞬间电流击穿了,一般我都会加一个电阻

不知道你说的输入端并电阻,在哪里并?

网友:
    可能是带电插拔导致MOS高压损坏,R6改到VCC和Q1之间,D1放在Q1漏极即R6下面。

网友:
    你的测试夹具上接了继电器吗?有的话有反冲保护吗?没有的话挂掉很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检测时把它弄坏了,检查下系统检测时插拔、上电时序,接地是否ok,UPS电压是否正确,接测量下UPS继电器开关时PMOS管的栅极电压波形。

网友C:
    个人觉得MOS的gate端不要加电容。

    电容会导致MOS开启时间变缓,开关损耗很大,发热严重,最后损坏。

把电容去掉。

    MOS gate端串联的阻值不易过大,一般几十欧姆作用最大了。

网友:
    1. MOS击穿 流到G端 栅极,应该是与静电释放有比较大的关系,或者是上电瞬间,回路应该是下图标识的路径是阻抗最小的,R3阻值加大,和栅极电容肯定是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MOS的gate端不要加电容。

    电容会导致MOS开启时间变缓,开关损耗很大,发热严重,最后损坏。

    他的前级是继电器驱动的开关,频率肯定很低了啊,这种损耗应该很微小了,我觉得应该不是原因。

网友:
    TVS接错了,阴极应接到24V电源,阳极应接控制输入端,这样才能形成对MOS管栅极的保护。

网友:
把电容去掉试一下

网友:
同意把栅极的接地电容去掉试一下

网友:
怎么看不到

网友:
    把G极的1K电阻减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