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用到低通滤波电路,信号衰减了不少

楼主(2019-12-30):
最近要用到低通滤波电路,信号衰减了不少,然后加了个放大和跟随,信号正常,通信也正常,现在想能不能把三个运放缩成两个,减少器件,麻烦各位提点意见,顺便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偏置电压和隔离这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运放供电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我发的这个图是二阶双电源供电的低通滤波电路,如果你需要加偏置电压,应该是单电源供电,输入端(R1后)加上拉电阻到供电电压;
    注意R1和上拉电阻的等效电阻,可以用来确定输出波形的静默电压;
    图中的R3和R4可以直接算得滤波器的中频增益,即你希望的放大倍数;
以上供参考,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各位大神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