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过程中十五种常见不良分析概要

楼主(2019-12-30):
    波峰焊过程中十五种常见不良分析概要

    一、焊后 PCB 板面残留多板子脏 :
    1.FLUX 固含量高 ,不挥发物太多。
    2. 焊接前未预热或预热温度过低
    (浸焊时,时间太短 )
    3. 走板速度太快 (FLUX 未能充分挥发 )
    4. 锡炉温度不够。
    5. 锡炉中杂质太多或锡的度数低。
    6. 加了防氧化剂或防氧化油造成的。
    7. 助焊剂涂布太多。
    8.PCB 上扦座或开放性元件太多,没有上预热。
    9. 元件脚和板孔不成比例(孔太大)使助焊剂上升。
    10.PCB 本身有预涂松香。
    11. 在搪锡工艺中, FLUX 润湿性过强。
    12.PCB 工艺问题,过孔太少,造成
    FLUX 挥发不畅。
    13. 手浸时 PCB 入锡液角度不对。
    14 FLUX 使用过程中,较长时间未添加稀释剂。
    二、着火:
    1. 助焊剂闪点太低未加阻燃剂。
    2. 没有风刀 ,造成助焊剂涂布量过多
    ,预热时滴到加热管上。
    3. 风刀的角度不对 (使助焊剂在 PCB 上涂布不均匀 )精心整理
    4.PCB 上胶条太多 ,把胶条引燃了。
    5.PCB 上助焊剂太多 ,往下滴到加热管上。
    6. 走板速度太快 (FLUX 未完全挥发 ,FLUX 滴下 )或太慢 (造成板面热温度
    太高 )
    7. 预热温度太高。
    8. 工艺问题 (PCB 板材不好 ,发热管与 PCB 距离太近 )
    三、腐蚀(元器件发绿,焊点发黑)
    1. 铜与 FLUX 起化学反应,形成绿色的铜的化合物。
    2. 铅锡与 FLUX 起化学反应,形成黑色的铅锡的化合物。
    3. 预热不充分(预热温度低,走板速度快)造成
    FLUX 残留多,有害
    物残留太多)。
    4.残留物发生吸水现象,(水溶物电导率未达标)
    5.用了需要清洗的
    FLUX ,焊完后未清洗或未及时清洗。
    6FLUX 活性太强。
    7.电子元器件与 FLUX 中活性物质反应。
    四、连电,漏电(绝缘性不好)
    1.FLUX 在板上成离子残留;或
    FLUX 残留吸水,吸水导电。
    2.PCB 设计不合理,布线太近等。
    3.PCB 阻焊膜质量不好,容易导电。
    五、 漏焊,虚焊,连焊精心整理
    1.FLUX 活性不够。
    2.FLUX 的润湿性不够。
    3.FLUX 涂布的量太少。
    4.FLUX 涂布的不均匀。
    5.PCB 区域性涂不上 FLUX
    6.PCB 区域性没有沾锡。
    7. 部分焊盘或焊脚氧化严重。
    8.PCB 布线不合理(元零件分布不合理)。
    9. 走板方向不对。
    10. 锡含量不够,或铜超标;
    [杂质超标造成锡液熔点(液相线)升高
    11. 发泡管堵塞,发泡不均匀,造成
    FLUX PCB 上涂布不均匀。
    12. 风刀设置不合理( FLUX 未吹匀)。
    13. 走板速度和预热配合不好。
    14. 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
    15. 链条倾角不合理。
    16. 波峰不平。
    六、焊点太亮或焊点不亮
    1.FLUX 的问题: A.可通过改变其中添加剂改变(
    FLUX 选型问题);
    B.FLUX 微腐蚀。
    2. 锡不好(如:锡含量太低等)。
    七、短路精心整理
    1. 锡液造成短路:
    A、发生了连焊但未检出。
    B、锡液未达到正常工作温度,焊点间有
    “锡丝 ”搭桥。
    C、焊点间有细微锡珠搭桥。
    D、发生了连焊即架桥。
    2FLUX 的问题:
    AFLUX 的活性低,润湿性差,造成焊点间连锡。
    BFLUX 的绝阻抗不够,造成焊点间通短。
    3PCB 的问题:如: PCB 本身阻焊膜脱落造成短路
    八、烟大,味大:
    1.FLUX 本身的问题
    A 、树脂:如果用普通树脂烟气较大
    B 、溶剂:这里指 FLUX 所用溶剂的气味或刺激性气味可能较大
    C 、活化剂:烟雾大、且有刺激性气味
    2. 排风系统不完善
    九、飞溅、锡珠:
    1、助焊剂
    AFLUX 中的水含量较大(或超标)
    B FLUX 中有高沸点成份(经预热后未能充分挥发)精心整理
    2、工艺
    A、预热温度低( FLUX 溶剂未完全挥发)
    B 、走板速度快未达到预热效果
    C 、链条倾角不好,锡液与
    PCB 间有气泡,气泡爆裂后产生锡珠
    D FLUX 涂布的量太大(没有风刀或风刀不好)
    E 、手浸锡时操作方法不当
    F 、工作环境潮湿
    3PCB 板的问题
    A 、板面潮湿,未经完全预热,或有水分产生
    B PCB 跑气的孔设计不合理,造成
    PCB 与锡液间窝气
    C PCB 设计不合理,零件脚太密集造成窝气
    D PCB 贯穿孔不良
    十、上锡不好 ,焊点不饱满
    1.FLUX 的润湿性差
    2.FLUX 的活性较弱
    3. 润湿或活化的温度较低、泛围过小
    4. 使用的是双波峰工艺,一次过锡时
    FLUX 中的有效分已完全挥发
    5. 预热温度过高,使活化剂提前激发活性,待过锡波时已没活性,或活性已很弱;
    6. 走板速度过慢,使预热温度过高
    7.FLUX 涂布的不均匀。
    8. 焊盘 ,元器件脚氧化严重,造成吃锡不良
    9.FLUX 涂布太少;未能使
    PCB 焊盘及元件脚完全浸润精心整理
    10PCB 设计不合理;造成元器件在
    PCB 上的排布不合理,影响了部分元器件的上锡
    十一、 FLUX 发泡不好
    1FLUX 的选型不对
    2、发泡管孔过大 (一般来讲免洗 FLUX 的发泡管管孔较小 ,树脂 FLUX 的发泡管孔较大 )
    3、发泡槽的发泡区域过大
    4、气泵气压太低
    5、发泡管有管孔漏气或堵塞气孔的状况
    ,造成发泡不均匀
    6、稀释剂添加过多
    十二、发泡太多
    1、气压太高
    2、发泡区域太小
    3、助焊槽中 FLUX 添加过多
    4、未及时添加稀释剂 ,造成 FLUX 浓度过高
    十三、 FLUX 变色
    (有些无透明的 FLUX 中添加了少许感光型添加剂,此类添
    加剂遇光后变色,但不影响
    FLUX 的焊接效果及性能 ) 精心整理
    十四、 PCB 阻焊膜脱落、剥离或起泡
    180% 以上的原因是 PCB 制造过程中出的问题
    A、清洗不干净
    B 、劣质阻焊膜
    C PCB 板材与阻焊膜不匹配
    D 、钻孔中有脏东西进入阻焊膜
    E 、热风整平时过锡次数太多
    2FLUX 中的一些添加剂能够破坏阻焊膜
    3、锡液温度或预热温度过高
    4、焊接时次数过多
    5、手浸锡操作时, PCB 在锡液表面停留时间过长
    十五、高频下电信号改变
    1FLUX 的绝缘电阻低 ,绝缘性不好
    2、残留不均匀 ,绝缘电阻分布不均匀 ,在电路上能够形成电容或电阻。
    3 FLUX 的水萃取率不合格
    4 、以上问题用于清洗工艺时可能不会发生(或通过清洗可解决此状况)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