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三端稳压器的性能、分类和使用事项

楼主(2019-12-30):
    三端稳压器是一种串联型稳压器件,其稳压效果(即纹波)和功率参数(输出的最大电流)都比并联使用的稳压二极管好。在电路板上,我们常见的三端稳压器有78系列的7805、7808、7809、7812、7824等正输出器件,也有输出负压的79系列三端稳压器。

    三端稳压器属于线性集成稳压器,只有三个引出端子,外接元件少,使用方便,性能稳定,价格低廉的优点,是各种电源产品中应用广泛的一种稳压器件。

    三端稳压器

    三端稳压器中,78代表正输出电压,79系列则输出负压,78、79后面的数字代表稳压器输出的电压值。例如,7805代表输出正5V、7812代表输出正12V;7905代表输出伏5V压,7912代表输出负12V电压。

三端稳压器电压值得后面得后缀,表示器件承受的电流,L表示0.1,AM表示0.5A,无字母表示1.5A。例如,例如,广东合科泰半导体公司(HOTTECH)采用SOT-89封装78L08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8V,输出电流0.1A,功耗600mW。

    三端稳压器电路图

    除了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三端稳压器的其他参数还有:
    (1)线性调整率:线性调整率是输入电压有一定的变化范围,那么输出电压变化多少。

(2)负载调整率: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出电压也会有所下降,负载较轻时,输出电压会有所上升。

(3)静态电流:此参数越小越好,这是IC本身的消耗。

(4)静态电流变化量:负载发生变化,静态电流变化量的多少。

    (5)输出噪声电压:一般7805输出为高频噪声,所以再对输出端进行滤波时,可以选择相应的电容。

(6)纹波抑制比:低频时可以不用太多关注,高频时需要注意。

(7)输出电抗:频率越高,输出电抗会有所增大。

    (8)短路保护电流:超过此电流,会引起过电流保护,电压会迅速下降。

    (9)维持输出的最小输入电压:此参数非常重要,若要是输出想要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必须大于此值,否则不能得到想要的输出性能。7805要求最小的输入电压为7.5V。

三端稳压器分类

    市面常见的三端稳压器有两种,一种是输出的是固定电压,叫固定输出三端稳压器。另一种输出的是可调节电压,叫可调输出三端稳大器,此外还有正电压和负电压输出型。但是基本原理是大同小异,都是通过采用串联型稳压电路来实现稳压的。

三端稳压器使用事项

在从事产品设计使用时,用户必须要注意以下事项。

第一,稳压器VD和Vo之间的关系。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都有一个电解电容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VD和Vo之间的电压差不能过小。

    三端稳压器典型应用电路

    例如,7805固定输出电压是5V,而输入电压至少大于7V,这样输入/输出之间有2V-3V及以上的压差,使调整管保证工作在放大区。但压差取得大时,又会增加集成块的功耗,所以,两者应兼顾,既保证在最大负载电流时调整管不进入饱和,又不致于功耗偏大。

第二,三端稳压器输出端一般接二极管,用来防止输入端短路时输出端存储的电荷倒灌稳压器而损坏器件,这样做能有效保护器件。

三端稳压器结构简单,性能可靠,应用过程中器件本身出现故障率的概率不高,最常见的是管脚开焊,这往往是焊接工艺引起的,电路故障时应首先想到开焊问题。另外,电路设计和PCB布线的不合理也是导致故障的主要原因,这点也要引起注意。

网友:
    三端稳压器属于线性集成稳压器,只有三个引出端子,外接元件少,使用方便,性能稳定,价格低廉的优点,是各种电源产品中应用广泛的一种稳压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