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贴片三极管作用及重要参数

楼主(2019-12-30):
    什么是三极管?三极管作为电子电路中常用器件,有NPN和PNP两种类型,在区分三极管型号时,只要知道基极是P型材料还是N型材料就可以了,随着科技的进步,贴片三极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电路设计中,三极管的需求作用在不断的上升增加,现在市面上贴片三极管型号规格众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当选择,那么贴片三极管型号规格有哪些呢?

    贴片三极管特性在电子元器件市场上三极管在款封装、型号、材质、特性是不一样的,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对微弱信号起着放大和作无触点作用。贴片三极管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结构牢固、体积小、寿命长、耗电省等一系列独特优点。贴片三极管有一个重要参数即电流放大系数,贴片三极管还可作电子开关,以配合其它电子元件构成振荡器等。在贴片三极管代换时,必须了解原管子性能、结构或特殊要求。

    贴片三极管分类 贴片三极管按极性划分为:NPN型三极管和PNP型三极管,贴片三极管按材料分为:硅三极管和锗三极管,按贴片三极管工作频率划分为:低频三极管和高频三极管,按贴片三极管功率分为:小功率三极管、中功率三极管、大功率三极管,按贴片三极管用途分为:放大管和开关管。由于贴片三极管分类不同,性能和功能上也有所不同,在贴片三极管实际使用中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选择,以满足不同需求。

贴片三极管开关电路贴片三极管除可以做交流信号放大器外,也可做为开关之用。但严格说起来,贴片三极管与机械接点式开关在动作上并不相同,但却具有机械式开关所没有的特点。当贴片三极管开关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时发射结和集电结均处于正向偏置。处于放大状态贴片三极管特征是发射结处于正向偏置,集电结处于反向偏置。贴片三极管外形与普通三极管外形相同,当其处于工作于截止区和饱和区时,相当于电路切断和导通。由于贴片三极管具有完成断路和接通作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开关电路之中。

    贴片三极管用途
    贴片三极管常用于开关电源电路、高频振荡电路、驱动电路、模数转换电路、脉冲电路及输出电路等。 当加在贴片三极管发射结电压大于PN结的导通电压时,并且贴片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大到一定程度,集电极电流将不再随基极电流增大而增大,而是处于一定值附近不再变化。贴片三极管和插件三极管具有同样功能,只不过是三极管的封装不同。贴片三极管在外形上更小、省空间同时免去人工插件。

网友:
    贴片三极管分类不同,性能和功能上也有所不同,在贴片三极管实际使用中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选择,以满足不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