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在实际应用中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楼主(2019-12-30):
    在应用中电路为什么会选择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场效应管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能不能完全取代三极管?
场效应管也是一种具有PN结的半导体器件。它利用电场的效应来控制电流,故以此得名。它除了具有输入端基本上不取电流的特点以外,还有便于集成化以及受辐射和温度的影响较少等优点。分为结型和绝缘栅型两类。用于放大、震荡、开关电路,特别是用于输入阻抗要求较高的电路。
    普通三极管也叫做双极型三极管,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是一种电流控制元件。用于一般高频、低频信号的放大、震荡、开关电路。

    那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1、场效应管发展很快,现在的低压场效应管的导通电阻可以做到2毫欧(当然不是所有的管子),这意味着10A的电流,也就20mV的压降,晶体管的导通压降在0.2-0.3V,功耗大不一样哦,所以开关电源常用。
2、在不要求速度的条件下,场效应管的驱动简单(电压型)。
3、场效应管对电压敏感,过压损坏的概率比晶体管大,这是不足之处,驱动继电器的时候使用晶体管比较可靠(防反压)。

网友:
    用于放大、震荡、开关电路,特别是用于输入阻抗要求较高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