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硬件上有没改善的方案???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30):
测试7637-2 脉冲2 的时候,出现关机,需要手动POWER键才可,但是客户要求C等级,如果要改软件的话,是可以,但是我机器的操作逻辑就会改变,请教大神,硬件上有没改善的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C等级什么意思,抗扰度的C不是可以关机吗

网友:
    把电路传上来,看看电路架构,才能提意见。

网友:
    7637-2就是靠前级电路吸收就可以了,你可以把电源电路放上来

网友:
    7637-2电源线的瞬态抗扰,波形2,是2a还是2b?2a正向脉冲,2b复杂。有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