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大约为50dB左右,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30):
只用频谱仪和信号源能测噪声系数吗?好象要测试噪声系数,频谱仪都要带噪声系数测试选件吧!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个大致的估计就可以,增益大约为50dB左右,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請問有人可以解答嗎?

网友:
    把输入端用匹配负载终结,把输出端接到频谱仪测量背景噪音, 这个背景噪音和(理论热噪音+增益)之比就是噪音系数,不同的频带可能噪音系数也不一样,因为附加的噪音未必是白噪音。参考附图,注意公式里面的输入噪音Ni必须是290k时的热噪音。

网友:
    先用信号源提供信号,测试出器件增益。
    然后,在被测试端的放大器接上负载。 测试出噪声电平。 减去器件增益就ok了。

网友:
    要注意,用这种测试方法时,限制有一些
不在于你的增益是多少,而在于你的噪声系数是多少。
这种测试要保证一定的可信度,噪声系数要大于10dB以上。测试结果越大越可信。

网友:
    学习,我们测试噪声系数都是拿噪声分析仪来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