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电源产品(非工业类或者特种电源)在进行高低温测试的时候,湿度一般控...

楼主(2019-12-30):
请问一般的电源产品(非工业类或者特种电源)在进行高低温测试的时候,湿度一般控制在对应什么范围?感谢!

网友:
普通型高低温试验箱一般湿度为20—98%RH,实验温度范围为10—90℃    例如在10℃的时候可模拟的湿度范围为35%—80%RH ,35℃——85℃的时候可模拟的湿度范围为20%—98%RH,90℃的可模拟的湿度范围为20——85%RH。    低温低湿度试验箱一般湿度范围为10——98%RH,测试温度为5——90℃    例如在5℃的可模拟的湿度范围为40——75%RH,10℃的时候可模拟的湿度范围为15%—85%RH ,30℃——85℃的时候湿度为10%—98%RH,90℃的时候可模拟的湿度范围为10—85%RH    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于普通型恒温恒湿试验箱无法模拟20%RH以下的湿度。零度以下是没有湿度的,在零度以下测试产品周围很容易形成结露/结霜状态,这时候提相对湿度要求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