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做过关于matlab教室人数统计这方面的吗?指导一下吧

楼主(2019-12-30):
请问有做过关于matlab教室人数统计这方面的吗?指导一下吧

网友:
头发区域面积应该在一定范围内  衣服区域应该很大 所以区域面积在一定范围内看做是人头 否则就去除可以用regionprops内的area去判断  同时加上长短轴 这里贴一个简单例子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I = imread('c:\\ce.jpg');
I1 = rgb2gray(I);
bw1 = im2bw(I1, graythresh(I1));
bw1 = ~bw1;
bw2 = imopen(bw1, strel('disk', 10));
bw2 = bwareaopen(bw2, 500);
bw3 = bwareaopen(bw2, 1000);
bw4 = bw2.*(~bw3);
[L, num] = bwlabel(bw4);
Lrgb = label2rgb(L, 'jet', 'w', 'shuffle');
figure;
subplot(3, 2, 1); imshow(I)
subplot(3, 2, 2); imshow(I1)
subplot(3, 2, 3); imshow(bw1)
subplot(3, 2, 4); imshow(bw2)
subplot(3, 2, 5); imshow(bw4)
subplot(3, 2, 6); imshow(I)
hold on;
himage = imshow(Lrgb);
set(himage, 'AlphaData',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