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和 0~20mA切换电路

楼主(2019-12-30):
大家好,这个是我抄一个产品上的0~10V 和 0~20mA切换电路,电路功能如下:通过按键SW2控制电路输出方式,按键SW2断开输出0~10V,按键SW2闭合输出0~20mA。
按键断开时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器,我可以理解。按键断开时是什么电路,如何分析,有知道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把R3上的的电压差反馈回了反向端,应该是通过控制R3上的电流实现电流控制,具体怎么分析的也还是没搞懂,等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B:
    从电路参数可以推算DA电压范围是0--4V。当SW2闭合时,构成了恒流源,输出电流=DA/R3=DA/200,即0--20mA。

网友:
    推导一下,很容易得知,SW2闭合时,稳态方程为Vo-V2.1=DA = I*R3, 故电流 I = DA/R3。

网友C:
    闭合SW2。U2B是差分电路实现的减法器,V2b out = V2bi+-V2bi- ; 至于U2A则有,Vda=V2a+=V2a-。同时 V2a-=V2b out ;可知,Vda=V2bi+-V2bi-。故(V2bi+-V2bi-)/200 = Vda/200 也就实现了恒流源。

网友:
    学习一下放大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参数可以推算DA电压范围是0--4V。当SW2闭合时,构成了恒流源,输出电流=DA/R3=DA/200,即0--20mA。

谢谢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合SW2。U2B是差分电路实现的减法器,V2b out = V2bi+-V2bi- ; 至于U2A则有,Vda=V2a+=V2a-。同时 V2a-=V2 ...

    谢谢回复。Uda=电阻R3两端的电压,也就是说流过电阻R3的电流Ir3是可控的,Ir3=Uda/R3。实际上连接到外部设备的点是0to10vOr0to20mA和GND。我的问题是输出到外部的电流就是Ir3吗,这个是如何确定的,实际电流流向又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3上的的电压差反馈回了反向端,应该是通过控制R3上的电流实现电流控制,具体怎么分析的也还是没搞懂,等 ...

    按键SW1闭合时,U2B构成差分输入减法器,具体计算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Uda=电阻R3两端的电压,也就是说流过电阻R3的电流Ir3是可控的,Ir3=Uda/R3。实际上连接到外部 ...

    是的,输出到外部的电流就是Ir3。就只有那个回路,不走那里走那里?运放那些100K级别的电阻,电流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键SW1闭合时,U2B构成差分输入减法器,具体计算可以参考这个

    懂了,感谢感谢!

网友(2022-11-12):
    楼主 这个电路你有试过吗? 我仿真了之后 好像不可行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