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线参考

楼主(2019-12-30):
例如ddr2,叠层top gnd2 S3 S4 pow5 bottom,S3和S4必然走50欧姆单端和100欧姆差分,那么例如S3走了clk100欧姆差分线,完整的参考只有gnd2层,在S4没有参考或者有部分电源平面切夸分割,这样阻抗是不是很难计算了,阻抗是否也就不连续了。

网友A:
制造端这块的建议是不要在S4铺参考铜,S3/S4两层信号层直接参考L2和L5.L2和L5的参考面尽量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端这块的建议是不要在S4铺参考铜,S3/S4两层信号层直接参考L2和L5.L2和L5的参考面尽量完整.

估计最后也只是成本和性能的一个取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