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数字电位器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中的应用

楼主(2019-12-30):
摘要
提出一种采用单片机和数字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调速的方法,
对变频器的调节方法进行了分析对比,给出了实用的硬件和
软件设计。
弓l吉
变频调速作为交流电机调速的主要手段
已经在工业领域中应用的十分广泛,其具有的
调速范围宽、稳速精度高、动态响应快、适用
范围广、运行可靠等技术性能,已逐步取代直
流电机调速系统。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主要有三
种:1.通过变频器面板操作,即通过操作面板
改变频率的输出和其他运行参数;2.在变频器
模拟量输入端输入0~IOV或4~20mA信号,
通过改变输入模拟量的大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频率;3.通过变频器的通讯口(多为RS485)进
行控制。第一种方式一般用于现场手动调节和
参数设定,后二种方式多用于自动调节和远程
控制。工控领域中常用的PLC、DCS等控制系
统都具有适用于变频器接口条件的控制模块,
可以方便的实现变频器的闭环自动控制,在大
中型的控制系统中使用较为普遍。而对于一些
小型实验装置和嵌入式控制装置,处理器在控
制变频器之外,一般还需要处理键盘输入、显
示屏、数据采集和其它过程控制等工作,这种
控制要求更适合采用单片机系统作为控制核
心,而以PLC加操作面板的形式,虽能实现功
能但成本过高,不宜采用。
使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可以选择后二种
方式,采用通讯口方式控制,其优点是控制功
能全面,通过相应的电平转换电路适合变频器
的通讯口形式(RS484/RS232/CAN等),就可
与变频器进行通讯,硬件简单,二者间的连线
数量少连接方便。缺点是需要了解掌握变频器
的通讯协议才能进行控制编程,软件设计复
杂。由于不同品牌的变频器通讯接口和通讯协
议各不相同,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针
对一种变频器进行开发,缩小了变频器品种的
选择范围,适用性受到限制。而对于模拟量输
入控制方式,则几乎在所有的变频器中都能支
持,虽然在功能上比较单一,但可实现调速的
主要功能,能满足多数场合的使用要求,具有
普遍性。

附件下载:

网友:
单片机控制变频器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