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通过串行口更新mcs5196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

楼主(2019-12-30):
摘要:介绍r一种通过串行通讯手段擦除并改写MCS.51/96单片机程序存储器的电路以及程序设计要点。

1 引言
由于应用场台的不同,经常需要对单片机本身的
资源进行扩充。在单片机应用系统的没计中,程序存储
器的扩展是最基本的扩展。当被襁5控的对象比较复杂
或系统功能较多时,就需要编写大一些的程序,仅仅利
用单片机内部的程序存储器往往不够。对于Mcs_51/
96系列单片机,8031片内没有程序存储器,其它型号
仅有4KB~8KB的空间。该系列单片机扩展程序存储
器是通过i五设定的。对于8051,当巨五=o,无论单片机
内有无程序存储器,都只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此时程
序存储器都由外部扩展,其地址是从0000H~FFFFH
的64K宅间;当EA=1时,片内程序存储器地址为
0000H。0FFFH的4K宅间,而外部程序存储器只能从
1000H开始设置,EA=1通常用于不作外部程序扩展
的情形,只用8051/8751/895l的片内4KB ROM/E,
PROM/E2PROM就够了itI。
事实f.,只要通过对EA信号的灵活运用,并选用
合适的程序存储器芯片,完全可以使单片机具备程序串行在线下
载撩除重写的功能,也就是说不必将Ic拆下拿到万用编程器上烧
录,而可以直接在电路板上进行程序修改、烧录等操作。这样可以
方便产品升级.尤其是当硬件设计确定,而软件需要在应用中不断
完善的场合。除此之外,可以完全应用计算机仿真程序进行程序
的设计和编译.再利用申行下载功能写入程序存储器,从而减少对
昂贵的开发系统的依赖,这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2电路设计
我们知道,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有地址重复的
两个不同的存储空间,它们的选通信号分别是RD、wR、PSEN。在
取指令周期PsEN有效时,RD、WR始终为高电平,数据存储器不
能被选通而在数据存储器的访问时期内RD、WR有效,PSEN始终

为高电平。不会选通外部程序存储器。
通过串行口实现更新程序的设计思路是将系统划分为两种工
作状态:当串行下载时,使丽=1,用片内的程序存储器完成单片
机的串行通讯功能,利用外部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有地
址重复的两个不同的存储空间的特性,挂起所有外部数据存储器,
同时将片外程序存储器作为片外数据存储器,从而可以改写其中
的程序;当单片机正常工作时,恢复以上改变,并使EX:0,将片内
程序屏蔽。
具体电路如图1所示。
电路采用Rs一232串行通讯方式,MAX232用来将RS232电平
转换为丌L电平。系统选用6264为片外数据存储器(RAM)。为了
实现在线改写.片外程序存储器必须选择电可擦除的芯片,如
E2PROM或Flash Memory,这里选择了32KB的CMOS E2PROM芯

附件下载:

网友:
8031片内没有程序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