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自适应pid模糊控制的吊装系统研究

楼主(2019-12-30):
摘要:多台吊装机在空中通过吊装物件的缆绳相互联系、相互耦合,这既需要各架机器按控制系统平衡稳定控制指令实时地
调整拉力大小和方向,以保证被吊装物件的平衡。本文以协调吊装系统平台控制系统设计为主要研究对象。设计了以A.
duC812单片机为主控器件的无线通讯控制系统。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工作:多机协调吊装控制系统的电路设计、底层控制程
序编写以及通讯协议设计。
1引言
多机协调吊装系统是一个多变量、强耦合、非线性的复杂
系统。因空问耦合性强,有控制非常复杂,计算量较大的特点。因
此,厶理的控制系统设计和良好的机械结构传动,是实现多机协
调吊装系统稳定运动与姿态调整的基础。本文重点研究了多机
协调吊装平台控制系统设计和控制算法两个问题。
控制系统需要完成的功能:1)电机转向,转速检测与输出控
制;2)rTJ装物体姿态检测;3)吊索拉力检测;4)与上位机的通讯
功能:电机转向检测与转速控制采用码盘数字信号,力传感器为
模拟量,吊装物体姿态检测采用水平仪为模拟量;与上位机的通
讯采用无线通讯方式。
2控制系统总体框图设计
考虑到集成度和可靠性因素,采用具有MD功能的ADI公
司AduC812单片机为主控器件,转向检测与转速控制采用
cpld芯片完成。整个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电源芯片
采用7805,复位芯片采用MAX708。同时,采用sT公司L298N为
电机驱动芯片,ADI公司0P462为缓冲芯片,REFl95为A/D转
换电压基准芯片。
双轴倾角传感器SCAIOOT。采用的力传感器是LYB一5一A型应
变力传感器具有精度高、复现性好的特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由于力传感器的过载能力有限(150%),所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应尽量避免用力压传感器的头部或冲击传感器。否则,极易导致
传感器因过载而损坏。
3控制系统硬件详细设计
1.主控单元设计。包括以下几部分:复位电路.A/D采集输入
缓冲电路和CPLD部分。
(1)复位电路。在设计中使用MAX708来复位ADuC812。因
为ADuC812芯片对复位电路要求比较严格,采用普通的电阻电
容式复位电路时,上电后,单片机工作不稳定。
f2)A/D采集输入缓冲电路。AdnC812中的A/D转换器包
含了一个8通道.5 US转换时间.精度自校准.12位精度逐次逼
近的ADC转换器:由电容式DAC的常规逐次逼近转换器组
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选择了新的通道,来自2pF的取样电容
器的驻留电荷都会产生瞬间的冲击,可以在软件中插入延时,以
使在通道选择之后和转换之前的信号稳定下来。但通过硬件设
计可以减轻软件设计的负担。一种硬件解决办法是选择非常快
速的运算放大器来驱动每个模拟输入端,故本电路采用两片
RAILTO RAIL四输入运放0P462组成输入缓冲器,每个运放输
出都串接有5l欧电阻和0.01 U F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网络,

附件下载:

网友:
自适应pid模糊控制这种算法用处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