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中间电平

楼主(2019-12-30):
环境:全志AXP805
测试:用示波器测试LDO输出
结果:有三路LDO输出出现中间电平。图片如下所示。
请教下各位有没有方向指点。TKS!

如果不是開機時發生的狀況,把 LDO 的 EN 訊號也抓出來看。^_^
如果這是開機時發生的狀況,把復位訊號也抓出來看。^_^

网友A:
    啥都没有  就给一张图,什么思维

    咱們這邊有項特殊技藝叫「觀落陰」。>_<|||

网友:
有可能是 I/O 漏電造成的,前一陣子剛好解掉一個問題,示波器錄到的波形就是這樣。

    因為我的訊號間隔時間較長,所以把兩張圖接起來,就是你那張圖了。

网友:
    这么奇葩的现象。。。最好换一款LDO试一试。

网友:
    AXP805不是简单的LDO,而是有通讯、设置等复杂功能的PMU。同意狗版主的看法,把控制信号比如reset也一起观察一下。
    网上看到一个类似的波形,似乎与reset时间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有  就给一张图,什么思维

以前看過日本的一個電視節目,他們會播一段前奏,讓你猜那首歌的名稱。

到決賽的時候,他們就只播最前面三個音符,然後就開始搶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有  就给一张图,什么思维

    不是不给,公司的东西不好贴出来

    給多少資料就幫多少忙,剩下的樓主就自立自強了。^_^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给,公司的东西不好贴出来

    你可以描述下 那几个脚测得波形 是什么样子 和正常得波形进行比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描述下 那几个脚测得波形 是什么样子 和正常得波形进行比较啊

    另外的LDO和DCDC输出波形没有阶梯电压

网友:
    有问题的三路LDO输出电压各是多少?中间平台的电压又是多少?没问题的LDO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的LDO和DCDC输出波形没有阶梯电压

    上电时序不满足也会存在这种情况,建议对对主控的上电时序要求。

网友:
    有可能是其它地方漏电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