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pice中的这些符号的参数代表的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31):
请问Pspice中的这些符号的参数代表的都是什么意思,尤其是AC

网友:
AC交流的意思,电压偏移VOFF(Voltage offset),电压振幅VAMPL(Voltage Amplitude),频率FREQ(Frequency)三个变量.

网友:
AC --AC分析时的电压幅值 Voff -- 直流偏置 Vampl -- 峰值振幅 Freq -- 频率.Vamp是瞬态仿真时的幅度,ac是交流扫描分析时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