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字符串、单元数组和结构体

楼主(2019-12-31):
一、实验任务和目的
1. 掌握Matlab的字符串常用函数及其操作方法。
2. 掌握Matlab的结构体的基本操作方法。
3. 掌握Matlab的元胞数组的基本操作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字符串数组Str=[‘hopes, dreams, hold up, old up’],查找’O’出现的次数和位置。
2. 现有三个字符串变量s1=“i”,s2=“love”,s3=“matlab7.1”,利用字符串处理函数,将其用空格连接在一起,并字母转换为大写,并将7.1替换为2016a。
3. Str=’ 1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about location tracking either completely indoor or altogether on open air 2 by utilizing various sensors and procedures based on inter-networking or internet of things.’,对该字符串做如下处理:
(1)判断字符串中每个单词的首字母是否大写,若不是则将其修改为大写,其他字母为小写。
(2)统计字符串中的数字和字母的个数。
(3)将字符串中间的空格和数字删除,所有字母倒过来重新排序。
4. 创建一个结构体,用于统计学生的情况,包括学生的姓名、学号、各科成绩等。然后使用该结构体对一个班级的学生的成绩进行管理,如计算总分、平均分、排列名次等。
5. 创建一个2X2的元胞数组,第1、2个元素为字符串,第3元素为整型,第4元素为双精度类型,并将其用图形表示。

三、实验过程和结果
1. 字符串数组Str=[‘hopes, dreams, hold up, old up’],查找’O’出现的次数和位置。

  • >> Str=['hopes, dreams, hold up, old up'];
  • p=findstr(Str,'O')
  • p =
  •      []
  • >> length(p)
  • ans =
  •      0

2 . 现有三个字符串变量s1=“i”,s2=“love”,s3=“matlab7.1”,,并字母转换为大写,并将7.1替换为2016a。

  • >> s1='i';
  • >> s2='love';
  • >> s3='matlab7.1';
  • >> s4=strcat(s1,32,s2,32,s3);
  • >>  k=find(s4>='a'&s4<='z');
  • >> s4(k)=s4(k)-'a'+'A';
  • >> s4
  • s4 =
  • I LOVE MATLAB7.1
  • >> strrep(s4,'7.1','2016a')
  • ans =
  • I LOVE MATLAB2016a

3 . Str=’ 1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about location tracking either completely indoor or altogether on open air 2 by utilizing various sensors and procedures based on inter-networking or internet of things.’,对该字符串做如下处理:
(1)判断字符串中每个单词的首字母是否大写,若不是则将其修改为大写,其他字母为小写。

  • >> Str=' 1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about location tracking either completely indoor or altogether on open air 2 by utilizing various sensors and procedures based on inter-networking or internet of things.';
  • k=findstr(Str,' ');
  • l=length(k);
  • for j=1:l
  • if(Str(k(j)+1)>='a'&Str(k(j)+1)<='z')
  • Str(k(j)+1)=Str(k(j)+1)-'a'+'A';
  • end
  • end
  • >> Str
  • Str =
  • 1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About Location Tracking Either Completely Indoor Or Altogether On Open Air 2 By Utilizing Various Sensors And Procedures Based On Inter-networking Or Internet Of Things.

(2)统计字符串中的数字和字母的个数。

  • >> Str=' 1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about location tracking either completely indoor or altogether on open air 2 by utilizing various sensors and procedures based on inter-networking or internet of things.';
  • >> k=find(Str>='0'&Str<='9');
  • >> m=find(Str>='a'&Str<='z');
  • >> length(k)
  • ans =
  •      2
  • >> length(m)
  • ans =
  •    162

(3)将字符串中间的空格和数字删除,所有字母倒过来重新排序。

  • >> Str=' 1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about location tracking either completely indoor or altogether on open air 2 by utilizing various sensors and procedures based on inter-networking or internet of things.';
  • S=strrep(Str,' ','')
  • k=find(S>='0'&S<='9');
  • S(k)='';
  • revch=S(end:-1:1)
  • S =
  • 1Theexistingresearchisaboutlocationtrackingeithercompletelyindoororaltogetheronopenair2byutilizingvarioussensorsandproceduresbasedoninter-networkingorinternetofthings.
  • revch =
  • .sgnihtfotenretnirognikrowten-retninodesabserudecorpdnasrosnessuoiravgnizilituybrianeponorehtegotlaroroodniyletelpmocrehtiegnikcartnoitacoltuobasihcraesergnitsixeehT

4 创建一个结构体,用于统计学生的情况,包括学生的姓名、学号、各科成绩等。然后使用该结构体对一个班级的学生的成绩进行管理,如计算总分、平均分、排列名次等。

这里假设一个班有三名同学(不好意思,这个我暂时不会)

5 创建一个2X2的元胞数组,第1、2个元素为字符串,第3元素为整型,第4元素为双精度类型,并将其用图形表示。

  • >> A=cell(2,2);
  • >> A(1,1)={'i love'};
  • >> A(2,1)={'you'};
  • >> A(1,2)={int16(128)};
  • >> A(2,2)={double(16)};
  • >> cellplot(A)

四、实验总结和心得
掌握了字符串的查找,连接,删除,倒置,替换等一系列操作
掌握了结构数组和元胞数组的用法

网友:
    学习了:Matlab字符串、单元数组和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