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电视机高频头的本振电路是哪种振荡电路?

楼主(2019-12-31):
    就是这个样子,求电路分析:

网友:
    这个振不起来的吧?C3上端应该改接到C2左端、构成科尔痞子振荡器。电路原理就是L1-C1-C3-C4构成并联谐振回路,每个振荡周期三极管短暂的导通一下、从发射极给网络补充能量、使振荡能持续下去。C2是个小值电容,每个振荡周期给基极馈送一点点能量、控制三极管的导通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