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电路设计之元件封装

楼主(2019-12-31):
什么是元件封装?
元件的封装由元件的投影轮廓、管脚对应的焊盘、元件标号和标注字符等组成。只有封装的尺寸正确,元件才能安装并焊接在电路板上。
n1.直插式封装
  用于针脚式元件。元件封装的焊盘位置必须钻孔,让元件的引脚穿透印制板焊接固定。
n2.表面贴式封装。
  用于表面贴装式元件。元件的焊盘位置不需要钻孔, 直接在焊盘的表面进行焊接的元件。成本较低、元件体积较小。

网友:
所以看看这跟我理解的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