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维修

楼主(2019-12-31):
PCBA维修

在SMT贴片加工在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因为整个PCBA制造的流程和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包括加工错误、使用不当和元器件老化等因素会出现工作异常甚至是真个产品的使用不良。因为很多的产品只是不需要全部的替换。这就需要对里面的电路板进行一定的维修和维护。那么就涉及到电路板的维修啦!今天在这里简单为大家分享一些电路板维修技术经验技巧。

一般我们贴片加工厂中的维修技术元会进行以下的操作。

1、检查元器件

在SMT贴片加工厂中产品需要维修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各个焊点的元器件有无错、漏、反的问题存在,确认无物料的真伪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情况。如果排除了错、漏、反和真伪的问题,就可以拿到一块有故障的电路板首先检查电路板是否完好,各个元器件是否明显烧坏有没有插错。

2、焊接状态分析

电路板的不良基本上百分之八十是焊点的不良,焊点焊接是否饱满,是否存在异常,首先要参照ISO9001质量体系的管理标准,还有各种SMT加工焊接质量标准,检查有没有虚焊、假焊、短路,铜皮是否明显翘起等肉眼可见的不良。如果有就需要对这个产品的的不良点进行返修,如果没有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啦!

3、元器件方向的检测

在这个环节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已经排除了肉眼可以看的到的一些不良,现在还是要仔细的查看二极管、电解电容这些电路板上用量最多的元件还有其他对方向有规定,或者正负极有要求的的元器件是否插错方向。

4、元器件的工具检测

如果所有的肉眼判断是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借用一些辅助工具,SMT贴片加工厂中最常用的就是要用万用表简单的测量一下我们的电阻、电容、三极管等元器件,用万用表检测最主要的就是查看这些元件的电阻阻值是否存在不符合正常值的,变大或者变小,电容是否开路,电感是否开路这些等等。

5、通电测试

在上述过程全部完成之后,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元件的常规问题,通电的话不会因为短路或者桥联等产生电路板的烧蚀损坏的情况。就可以接通电源,查看电路板相应的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2020-04-19):
在SMT贴片加工厂中产品需要维修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各个焊点的元器件有无错、漏、反的问题存在,确认无物料的真伪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