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仿真运行时出了问题

楼主(2019-12-31):
simulink仿真运行时无法修改constant值,不知道哪出了问题,是哪设置的有问题吗,求解答。

网友:
Constant值含义就是常量。
如果是代码,你在运行的时候可以更改常量值吗?
如果你想在仿真过程中改变值,建议使用信号发生器, signal buider等模块,去人为预先设置好你想要的值,然后再输出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