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简单实现除法器功能

楼主(2019-12-31):
引言

除法器在FPGA里怎么实现呢?当然不是让用“/”和“%”实现。
在Verilog HDL语言中虽然有除的运算指令,但是除运算符中的除数必须是2的幂,因此无法实现除数为任意整数的除法,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领域。并且多数综合工具对于除运算指令不能综合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有些甚至不能给予综合。即使可以综合,也需要比较多的资源。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使用相应的算法来实现除法,分为两类,基于减法操作和基于乘法操作的算法。

2.1 实现算法

基于减法的除法器的算法:
        对于32的无符号除法,被除数a除以除数b,他们的商和余数一定不会超过32位。首先将a转换成高32位为0,低32位为a的temp_a。把b转换成高32位为b,低32位为0的temp_b。在每个周期开始时,先将temp_a左移一位,末尾补0,然后与b比较,是否大于b,是则temp_a减去temp_b将且加上1,否则继续往下执行。上面的移位、比较和减法(视具体情况而定)要执行32次,执行结束后temp_a的高32位即为余数,低32位即为商。

2.2 verilog HDL代码

  • /*
  • * module:div_rill
  • * file name:div_rill.v
  • * syn:yes
  • * author:network
  • * modify:rill
  • * date:2012-09-07
  • */
  • module div_rill
  • (
  • input[31:0] a,
  • input[31:0] b,
  • output reg [31:0] yshang,
  • output reg [31:0] yyushu
  • );
  • reg[31:0] tempa;
  • reg[31:0] tempb;
  • reg[63:0] temp_a;
  • reg[63:0] temp_b;
  • integer i;
  • always @(a or b)
  • begin
  •     tempa <= a;
  •     tempb <= b;
  • end
  • always @(tempa or tempb)
  • begin
  •     temp_a = {32'h00000000,tempa};
  •     temp_b = {tempb,32'h00000000};
  •     for(i = 0;i < 32;i = i + 1)
  •         begin
  •             temp_a = {temp_a[62:0],1'b0};
  •             if(temp_a[63:32] >= tempb)
  •                 temp_a = temp_a - temp_b + 1'b1;
  •             else
  •                                 temp_a = temp_a;
  •         end
  •     yshang <= temp_a[31:0];
  •     yyushu <= temp_a[63:32];
  • end
  • endmodule
  • /*************** EOF ******************/

2.3 testbench代码
  • /*
  • * module:div_rill_tb
  • * file name:div_rill_tb.v
  • * syn:no
  • * author:rill
  • * date:2012-09-07
  • */
  • `timescale 1ns/1ns
  • module div_rill_tb;
  • reg [31:0] a;
  • reg [31:0] b;
  • wire [31:0] yshang;
  • wire [31:0] yyushu;
  • initial
  • begin
  •         #10 a = $random()%10000;
  •                 b = $random()%1000;
  •         #100 a = $random()%1000;
  •                 b = $random()%100;
  •         #100 a = $random()%100;
  •                 b = $random()%10;
  •         #1000 $stop;
  • end
  • div_rill DIV_RILL
  • (
  • .a (a),
  • .b (b),
  • .yshang (yshang),
  • .yyushu (yyushu)
  • );
  • endmodule
  • /******** EOF ******************/

2.4 仿真结果

2.5 改进

1,将组合逻辑改成时序逻辑,用32个clk实现计算。

2,计算位宽可以配置,具有扩展性。

附录:算法推倒(非原创):

假设4bit的两数相除 a/b,商和余数最多只有4位 (假设1101/0010也就是13除以2得6余1)

我们先自己做二进制除法,则首先看a的MSB,若比除数小则看前两位,大则减除数,然后看余数,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看到LSB;而上述算法道理一样,a左移进前四位目的就在于从a本身的MSB开始看起,移4次则是看到LSB为止,期间若比除数大,则减去除数,注意减完以后正是此时所剩的余数。而商呢则加到了这个数的末尾,因为只要比除数大,商就是1,而商0则是直接左移了,因为会自动补0。这里比较巧因为商可以随此时的a继续左移,然后新的商会继续加到末尾。经过比对会发现移4位后左右两边分别就是余数和商。

画个简单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