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了一个用三极管控制4个串联LED灯的电路

楼主(2019-12-31):
我设计了一个用三极管控制4个串联LED灯的电路,用软件仿真三极管饱和导通时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Vce=-3.516mv,这是为什么呢?

在实际电路中用万用表去量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Vce是不是0.7v呢?BC337数据手册给出的饱和导通电压Vce(sat)=0.7v

网友:
    去掉几个LED试试

网友:
    按以往经验的话,实际测量的VCE小于0.3V,估计0.1几V吧。

网友:
    跟电流有关啊!手册给出的是在IC=500mA的值!你现在10mA左右吧!

网友:
    因为你IB才3.3mA, 你把IB做到50mA应该就是0.7V了~

网友:
    Vce怎么这么小啊  到了mv级别 而且还是负的  饱和应该为0.3左右吧

网友:
    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条件建议看看模电,另外数据手册上的参数都是根据描述的参数条件下下测得的。

网友:
    VCE应该不是0.7V的,这样在三极管上消耗的功率太大了

网友:
    0.7V是max值,而不是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