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盲埋孔的问题

楼主(2019-12-31):
    目前设计一个6层板子,计划有两种方案的过孔设计:方案一:使用盲孔L1-L2、L5-L6与埋孔L2-L5,无通孔;方案二:使用盲孔L1-L2、L5-L6与通孔L1-L6,无埋孔。请教哪一种方案相对比较便宜点?

网友:
    不做2-5更便宜  L1-L2/L5-L6改用激光钻孔,就是最常见的一阶HDI.

网友:
    直接通孔,不好吗,还省钱

网友:
    第二种,因为HDI最贵的价格是按压合次数算的,第一种二压,第二种一压

网友:
    第二种,没有埋孔,只需要1次压合

网友:
    方案二:使用盲孔L1-L2、L5-L6与通孔L1-L6,无埋孔。
PCB板厂更好做。良率更高,生产效率更高,给你的报价相对于方案一更低。

网友(2020-03-06):
    其实这个可以问一下电路板厂家就可以了,龙翔电路,韩小姐,QQ:595514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