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页符对应的网络名错位问题

楼主(2019-12-31):
    各位大神,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见图片
    隔页符对应的网络名错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没放在格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放在格点上吧。

    都在格点上放着的,就是不清楚怎么出的问题

网友B(2020-02-17):
    在原理图库里把跨页符封装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库里把跨页符封装修改下

封装是这样的,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封装是这样的,需要怎么修改呢?

    你核实下,在.olb库中的跨页符是对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核实下,在.olb库中的跨页符是对齐的么

    看图片,是对齐的

网友B:
    那在关闭栅格的设置下,手动移动到中间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在关闭栅格的设置下,手动移动到中间位置吧

没太明白,这个隔页符的箭头需要放在栅格点上,那么对应的网络名自然也要平行放置,也在栅格点上;
    如果放在栅格中间的话,水平方向不就不整齐了么?
还请指点,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这个隔页符的箭头需要放在栅格点上,那么对应的网络名自然也要平行放置,也在栅格点上;
如果 ...

    我的意思是,你在原理图里边关闭栅格,移动网络名到中间位置。推测你在绘制原理图时,从库中把跨页符调出后进行了翻转或者其他操作导致目前的现象。你可以重新在库中调出此跨页符看看,是不是对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在原理图里边关闭栅格,移动网络名到中间位置。推测你在绘制原理图时,从库中把跨页符调出 ...

    库中的隔页符是对齐的,画图时,隔页符翻转过,难道这就是网络名错位的原因么?其实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会错位,想找出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