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PCB布线的时候用不用连地线?还是最后铺地铜给全铺上?这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9-12-31):
请问给PCB布线的时候用不用连地线?还是最后铺地铜给全铺上?这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铺铜能铺满最好,铺铜连接性会好很多

网友:
最好是个元件地网络就近打地孔,或就近一起铺一个地shape,不然走完线有些地方铺不进去也没有预留地孔空间很麻烦还得调布局和走线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开始布线时最好对地网络就近打地过孔  或把就近的几个地网络连起来打一个过孔 几个就近地网络铺铜效果更好

网友:
    先打地孔,最后能铺就铺铜皮

网友(2020-07-28):
    你连接上后在铺底会发现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