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9-12-31):
    请问一下orcad的高手们,有碰到如下问题不?就是之前的原理图的封装是对的,在后面改原理图的时候没有改动那个封装,但那个封装的PIN number少了2个

楼主:
    $ v' `$ h/ i  TF:\u41.png

楼主:
    后面出现的图是这个F:\u4.png

楼主:
    就是上图的PIN 6,7没有了,导致原理图接法断掉了,有没检查出来

楼主:
    请问一下高手们,在硬件没有自己改动的情况下啥原因会出现这种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看是隐藏了还是真丢失了?

楼主:
    真丢失,因为PCB做出来了,没有接上,功能没有了呀

网友(2021-08-31):
    pin被移动过,然后pin number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