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mcs51单片机实现温度的检测

楼主(2019-12-31):
摘要:单片机在检测和控制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温度是一个系统常需要测量、控制和保持的量,而温度是一个模拟量,
不能直接与单片机交换信息,采用适当的技术将模拟的温度量转化为数字量在原理上虽不困难,但电路较复杂、成本较高、还会
遇到其他方面的问题。用MCS-51单片机多余的I/O口P1 (P1.0, P1.1, P1.2)实现对温度的检测,可以使电路简单、接口少,
适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单片机,易于实现,应用在-些精度要求不太高的系统中。

单片机在电子产品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很多电
子产品中也用到了温度检测和温度控制。原理上,微处理器
对温度值的读取很简单,将热敏电阻或其他模拟温度传感器
的输出送入模/数转换器(ADC),微处理器只需读取模/数转
换器输出的数字量即可。有些微处理器内部带ADC,在某种
程度上简化了设计,但ADC需要一个基准电压,可由外部器
件产生。热敏电阻传感器的基准电压通常与其电阻分压网络
高端上的电压相同。这类温度测量系统不仅较复杂、成本高,
而且还有以下问题:
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远小于ADC的输入范围用于温
度测量的ADC一-般是8位精度,采用2.5 V基准电压,通常
这就是输入电压范围。如果在温度测量范围内传感器对应的
最大输出仅为1.25 V,则有效分辨率就下降为7位。为达到
8位精度,必须利用外部运算放大器增加信号增益,或者降
低ADC的基准电压(对有些ADC而言,这样会降低转换精
度)。
裕量小热敏电阻 网络或其他模拟温度传感器误差、
ADC的转换误差、运算放大器失调、增益设置电阻的公差、
以及电压基准误差的总和可能已超出系统的容差。

附件下载:

网友:
    单片机实现温度的检测,这个用于初学者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