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PIC单片机监控广播发射机信号源

楼主(2019-12-31):
摘要:广播发射机的信号源是做好安全优质播出工
作的重要保证,因此各台都选用优质稳定的信号
源。信号接收设备故障或选用的某路信号源中断
时,及时切换备用信号源十分重要。本文介绍的用
PIC单片机监控广播发射机的信号源方案,可以很好
地完成这项工作。

安全优质播出除了要维护好广播发射机以外,信号源的
监测选用也很重要。为了保证转播工作不问断,每个频率的
发射机同时有主备信号源作为互备。值班员在值班时,靠监
听播出信号来判断播出质量,当播出异常时再检查信号源或
发射机故障。值班员同时监听几个频率的发射机播出信号.
工作高度紧张.常因主信号源一般比较稳定而麻痹,可能会
发生主用信号源中断无播出,而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发现
并切换备用信号源,造成播出间断.从而影响了播出质量。
本文介绍的用PIC单片机监控一部广播发射机的信号源方案,
当主信号源故障时,可以自动切换备用信号源工作并报警。
这不仅可以减轻值班员的工作强度.而且在播出异常时可以
迅速集中精力解决发射机的故障,减小停播率,从而更好地
做好安全优质播出工作。

2 PIC单片机及引脚应用
PIC系列单片机是美国Microchip公司推出的,其特点是
引脚少、功能好、具有低功耗工作方式等,其类型比较多.
本文选用PICl 6C71单片机,其主要特点是含2K程序存储器,
有模拟输入通道(A/D转换器),符合本文的监控要求。
PICl 6C71单片机外型引脚如图1所示。
(1)VDD、VSS为电源、电源地;
(2)OSCl、OSC2分别为外部时钟输入脚/振荡器连接
脚、振荡器连接脚/时钟输出脚;
(3)MCLR为外部复位脚,低电平有效:
{4)RAO~RA3为双向I/o口或模拟量输入通道,本文
设置RAO、RAl为模拟量输入通道工作方式,分别接主、备
用信号源:
(5)RBO~RB7为双向I/o脚.本文设置RBl、RB2、RB3、
RB4、RB5为输出方式.RB6为输入方式。其中RBl、RB2分别
控制主、备用信号源输出;RB3、RB4分别为主、备用信号源
故障指示输出;RB5为信号源故障时驱动蜂鸣器呜叫;RB6检
测发射机是否在开机时间内。
3硬件电路设计及工作原理
3.1硬件电路
硬件电路如图2所示。
(1)复位电路:将MCLR经R1接+5V电源,构成复位电
路.在单片机上电时复位;
(2)振荡器电路:OSCl、OSC2、C1、C2、XTAL组成振
荡电路,大约产生4MHz的振荡频率:
(3)输入电路:主、备用信号源信号及发射机开机标记
信号;
(4)控制电路:由TLP521、W1、T2、J1、W2、J2、T5
组成:
(5)报警电路:由R2、R3、LEDl、LED2、反相器7406、
蜂鸣器B组成。
3.2工作原理

附件下载:

网友:
    广播发射机信号源这个值得学习。自己做过一段时间,不会做。

网友(2020-11-04):
    利用单片机实现信号源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