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单片机实现扁平线测试系统

楼主(2019-12-31):
摘要:本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利用单片机实现扁平线的测试仅的工作原理。秉统采用AT89c52实现系统的检测和线号的锁存功能,并
采用外部的数字集成电路组成了选择电路,依次对扁平线进行检测,同时采用了LED静态量示,更直观的里示了扁平线够短路和断路线号,
给维修帝来了很大的方便。

扁平线就是硬件设备与硬件设备之间传
递信息的数据线。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连接设
备、传输信息,有20位、26位、40位和64位
等多种规格,一次能够传送多位数据。适合现
代技术发展的需要。在设计工作中,往往要进
行数据的传输,那么就要扁平线快速、准确的
传输数据。但在设备的可靠性检测工作中,大
都忽略了扁平线的检测,如果在现场工作中使
用了坏的扁平线,不仅会使在传送信号时传送
错误的数据,造成设备的错误操作,而且对检
修时间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所以,我们要设
计一套对扁平线进行可靠性检测的设备,这对
实际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原理说明
系统设计中本着准确、可靠、成本低的
原Ⅲq,采用硬件与软件配合的方法进行设计。
整个系统主要包括三个模块:信号源模块,选
择检测模块,控制显示模块。
1.1扁平线信号源.
信号源模块主要为64针扁平线提供电源
信号,由模拟电路实现。电路如图2所示,本设
计中扁平线信号源提供的是高,低电平两种
信号(接地为低电平信号,悬空为高电平信号)。
由于扁平线在出现断路时其每一根均有可能,
故在测试时对每一根都进行检测。出现短路
则时两根线间的短路问题,如图示即双号与单
号线的短路。检测原理为:KA 3闭合,给每
一根线加上低电平,在另一端进行断路故障检
测(如在另一端检测到断路,则检测结果为高电
平,否则为低电平)。KA3断开,如图示双号线
为低电平,单号线为高电平,在扁平线的另一
端对单号线进行短路检测(如在另一端检测到
短路,则检测结果为低电平,经过反向器后为
高电平送到单片机)。
1.2选择检测单元模块
在选择检测模块中采用了单片机系统和
数字集成电路技术,通过软件编程与外部数字
集成电路配合,完成整个检测过程,并确定故

障所在线号,最终将线号通过译码提供给显示
模块,完成显示功能。单片机运行测试程序
产生二进制编码去控制九片八选一的芯片,依
次对扁平线从0到63的每一根线进行检测其
电平信号(扁平线的电平信号由扁平线信号源
提供)。第二轮检测断路,第二轮检测短路,
断路与短路的检测转换通过单片机程序实现
(外部电路通过开关来实现),并利用发光二极
管指示检测的工作状态(即绿灯检测断路,红灯
检测短路,只有红灯或绿灯亮的时候才能进行
检测,外部电路通过开关来转换)。
1.3单片机控制.译码显示模块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89C52各功能管脚如
图一2所示:P1.0一P1.5作为六位二进制数编
码输出l其中P1.O—P1.2与八片74Lsl5l芯
片的A B C相连,P1.3一P1.5与第九片
74LSl51芯片的A B C相连。P2.O—P2.7
作为六十四计数BCD码输出,与译码显示电
路相连。P3.O作为故障信号输入端口,P3.1
作为复位输入端口,P3.2作为计数溢出端口,
P3.4作为脉冲输入端口,
单片机运行测试程序产生二进制编码去
控制九片八选一的芯片,依次对扁平线进行检
测,同时对六位二进制编码进行调整产生与六
位二进制同步的从0到64的计数的BCD码,
给译码显示单元显示当前检测到的线号,当单
片机检测到故障信号时,将当前检测到的故障
点所在线号锁存,把该线号通过数码管上显示
出来。两轮检测完毕即完成检测功能,最后数
码管显示“63”。
2软件设计说明
程序主要主程序,故障处理子程序、六
位二进制计数编码和六十四计数BCD码产生
子程序组成。
当有计数脉冲输入时,开始计数。如果
没有故障信号系统继续检测,如果有故障信号
输入,由故障处理子程序和六位二进制计数编
码和六十四计数BCD码产生子程序产生相应

线号的B CD码输送到译码显示电路静态显
示。系统等待复位信号,如有复位信号输入,
系统继续执行,直至检测完毕。
3结语
本设计主要介绍扁平线测试系统的软、
硬件部分开发设计过程。系统主要采用单片
机系统和数字集成电路实现系统的功能要求。
设计中运用单片机对系统的测试环节进行了
编程,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设计制作,本系统
实现了各功能要求.成本较低,具有推广价值。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