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这个升压电路前端震荡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9-12-31):
如题,或者那方面电路(差动吗)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学习的。

网友:
    不知道,没看明白。

网友:
    不懂,占个楼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这个不就是很常见的三极管多谐振荡器嘛,集电极电阻换成了变压器初级。

网友:
    可以多看看振荡器方面的资料。多谐振荡器。

网友:
    三极管无稳态多谐震荡电路
我的理解应该是,上电之后会因为三极管特性不同,会有一个先导通,
    (1)假设是Q12导通(C46两端电压不会突变,所以Q13的B极电压为负电压,Q13截止)变压器的9脚就被拉低到0V,C46通过Q12的CE极放电,C45通过Q12的BE极充电,放电时间由电容和电阻的值决定。
    (2)放完后C46通过Q13的BE极充电,充电到一定电压时候Q13导通(同理,因为C45,Q12截止),变压器的3脚就被拉低到0V,C45通过Q13的CE极放电,C46通过Q12的BE极充电完成。最后反复就是无稳态震荡了。
两个基极中间的C47应该是滤波用的?还是稳定两者间的电压,这不太懂,百度的图片里面没有。

网友:
    C47的作用是适当放慢电路翻转的速度,控制翻转瞬间变压器初级的过冲幅度和振铃,这样做的好处是电路产生的噪声干扰小一些,也可以省略通常开关变压器初级外接的尖峰/振铃吸收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