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erber文件里的adt和adb是什么文件的缩写?感谢

楼主(2019-12-31):
    请问Gerber文件里的adt和adb是什么文件的缩写?感谢

网友A:
    看里面放的层应该是装配图的 assemble

网友B:
    装配层   装配时用的

网友C:
    adt是指assembly Top层

adb是指assembly Bottom层

网友D:
    这两个层一般是装配层,也就是位号图,可以打印出来,手工焊接或维修的时候可以对照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里面放的层应该是装配图的 assemble

    谢谢!学习了,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层一般是装配层,也就是位号图,可以打印出来,手工焊接或维修的时候可以对照着看!

    感谢感谢,学习到了,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t是指assembly Top层

    adb是指assembly Bottom层

感谢感谢,学习到了,新年快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层   装配时用的

感谢感谢,新年快乐!!~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C:
    adt是指assembly Top层

adb是指assembly Bottom层

    感谢你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网友:
    这种问题我宁愿问百度或者牛并,等到论坛恢复,我估计都忘了我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那個是自己對底片的命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