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这个值设多大合适

楼主(2019-12-31):
    这两天一新合作的板厂反复和我们确认下面问题:

于是我就在想pads出gerber时阻焊层是默认扩10mil,即单边扩了5mil的。于是板厂看到的焊盘大小比实际大了很多。

以下是PCB中焊盘大小,与出gerber中组焊层能看到的焊盘大小

    那么请问各位,平时图一的值都是设置为多大呢?或者设置多少更为合适呢??

网友:
    單邊5mil也太大了,我們公司單邊只有2mil

网友:
    实际上需要 1mil(焊盘补偿) + 2mil(阻焊开窗大小) + 4mil(字符到阻焊开窗的安全间距)   如果板厂能力强可以按0.5+1.5+2mil (蚀刻能力和阻焊字符对位偏差)     基于1OZ外层成品铜厚.以上距离均为单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il(焊盘补偿)是板廠工程自己依蝕刻時間補償,可以不幫板廠考量[/ ...

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这么考虑合情合理.但是从制造端来说,这个参数(单边7mil)还是蛮常见的,因为涉及到一些设备公差问题,所以有的点实际需求和设计规则还是有些偏差.这也是楼主明明留了很多设计余量但依然产生问客的原因.
    第一二点:蚀刻补偿这块可以和阻焊开窗放到一起考虑,补偿+阻焊单边开窗距离极限差不多就是2-3mil左右,当然封装不那么密集的板子做批量生产时可以加的更大,如您所说的3-4mil也是可以的.但以我个人经验实际生产中为了保证部分pin脚之间的阻焊桥,极限1mil开窗也是有的.
第三点:目前字符较多采用丝印(帘幕印刷)工艺,对位偏差普遍在±4mil左右.而且实际板厂会按字符不能上阻焊开窗执行.因此尽管设计师将字符完全零间距设计到阻焊开窗外,但为了保证生产余量,也会要求4mil左右到阻焊开窗安全间距,再加上如果原始阻焊开窗如果也需要加大,就会产生楼主这样的问客了.

网友:
    2mil就够了

网友:
    默认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刻意吧,你要是做高密度的板子,阻焊层要求更小,精度更高

网友:
    板厂制程工艺一般在2mil,你即使出0,板厂也会根据自己制程能力来调整

网友:
    一般都是3mil就可以了,按照默认的板厂也会改的,按照0板厂也会自己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