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RF5110?

楼主(2019-12-31):
datasheet上说RF5110的增益是32dB、1dB输出点为36dBm。调试了很久,增益值可以接近datasheet上的增益值,但是输出功率最大只能达到17.5dBm(输入功率从-5dBm——5dBm,输出功率都被限制在这个值)。
请问有哪位高手调试过这个芯片的?应该如何调试?从前级往后调还是从最后一级往前调?
出现输出功率上不去的情况,如何判断是哪一级出了问题?

网友:
    首先从低级错误查起,测量功率的仪器是否饱和?可以试试在输出端加一个衰减器,比如30dB,再测试输出功率是否正常。

是什么工作频率? 评估板还是自己的板子? 没有评估板可以购买一个评估板来对比测试 。

网友:
    从输出为小功率的往输出为大功率的,进行调试。

    一级级调试

网友:
    把你的原理图、PCB布局图发出来,这样解决问题效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