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邮票孔模块二次贴片的问题

楼主(2019-12-31):
在做一个邮票孔的模块产品,没有射频,上面有个7*7的主芯片,生产说为了二次生产吸嘴方便,需要增加屏蔽罩,不能直接吸主芯片,有没有人搞过这里邮票孔模块,需不需要为了二次生产方便专门增加一个屏蔽罩?目前增加屏蔽罩的话,需要增加2层板,并增加一个新物料(屏蔽罩)。

网友A:
    应该不用吧,我司之前用的wifi模块都没有屏蔽罩,贴片也没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吧,我司之前用的wifi模块都没有屏蔽罩,贴片也没报问题

是邮票孔的吗?二次贴片机贴?

网友:
    小模块二次贴片,需要有给吸嘴的吸附平面。注意三个要求:
    1、贴片机要求吸附面/器件重量满足一定值,确保吸附面相对于模块重量而言够大,否则吸嘴会漏气。
2、芯片是否相对在模块的中央,贴片时不会倾斜。
    3、这个芯片有没外壳封装,避免裸硅片在贴片时损伤。
如果实在搞不准、就去产线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邮票孔的吗?二次贴片机贴?

类似这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的

    PCB有多厚?从外形看,可以尝试不加盖子、直接吸附在芯片上,去生产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有多厚?从外形看,可以尝试不加盖子、直接吸附在芯片上,去生产线试试。

    我们的PCB是1.2mm后,主芯片7*7mm,靠近PCB中心(不是正中),板子25*3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的

你这个是机贴还是手工摆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PCB是1.2mm后,主芯片7*7mm,靠近PCB中心(不是正中),板子25*34mm

    你提供的图是实际要加工的模块吗?黑色的芯片显然比7*7要大。
    两个建议:
1、小模块的重量多大?你可以用这个经验公式初步评估下:器件重量/可吸附面积<=0.6g/mm^2,只要小于它、说明吸附面积够了。
    2、关于芯片位置不在正中的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让生产用吸嘴去吸一下试试。按照经验来看、应该可行性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机贴还是手工摆件?

这个还真不确定,没说有问题,也就没去贴片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有多厚?从外形看,可以尝试不加盖子、直接吸附在芯片上,去生产线试试。

    PCB 0.5mm

网友:
    用大吸嘴在泛用机上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