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二极管整流器电路图讲解

楼主(2019-12-31):
    所述二极管的工作,只有当它是在正向偏置,只有电流流过pn结二极管和负载两端的输出电流被发现。
    如果两个二极管以这样的方式连接:一个二极管在输入电压的一半期间导通而另一个二极管在循环的下一半期间导通,则在冲击电压的整个循环期间单向二极管可以流过负载,这被称为全波整流器。

    根据下面给出的图表,中心抽头变压器 D 1和D 2是具有类似特性的两个pn结二极管,D 1导通负输出电压的一半。因此,我们获得整个输入周期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全波二极管整流器电路图

下面给出的全波二极管整流器的电路图:

    使用由四个二极管制成的桥式整流器也可以实现全波整流。

    根据该图,当D 1和D 3正向偏置时,它们导通但D 2和D 4以及D 1和D 3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相反方向的负载电流。

桥式整流器比简单的全波整流器有几个优点。它的性能和效率优于简单的全时整流器。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波形

现在,下面给出了全波整流器的不同参数

负载电流的平均值(I dc)

让,负载电流为I 大号 = I 中号 sinωt

全波整流器的纹波系数等于

网友:
    二极管组成的全波整流电路 和 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也可实现全波整流,殊途同归,挺好的;
感兴趣的是两个电路方案的器件个数、器件规格及总体方案成本;
    1、器件个数比较:
         方案1只有3个方案,方案2有5个器件,
2、器件成本比较:
    方案1虽然只有2个二极管,但变压器的绕组较多、且各绕组的感量大、匝数多;方案2有5个器件,但变压器的绕组少;
     故从方案推断进行猜测,应该是方案1的成本略高。

网友:
    还有,这两个电路及示意波形挺有意思的,后面若有兴趣、可以打个电路线模拟仿真下;
若有难度,可以与我联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