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高压贴片电容的材质分类与特性

楼主(2019-12-31):
    什么是高压贴片电容?贴片电容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广泛应用于隔直,耦合,旁路,滤波,调谐回路,能量转换,控制电路等方面。如:笔记本、主板、手机、数字照相机等一般电子回路及高电压回路、液晶Backlight之变换器回路。应用贴片式陶瓷电容无极性,容量也很小(PF级),一般可以耐很高的温度和电压,常用于高频滤波。陶瓷电容看起来有点像贴片电阻(因此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贴片电容”),但贴片电容上没有代表容量大小的数字。

    高压贴片电容材质分类:
1、即高介电常数型X7R介质:高介电常数型X7R介质高压贴片电容。在平时的应用中,大部分工程师往往会将其简称为X7R。这种被称为X7R是一种强电介质,因而能制造出容量比NPO介质更大的高压电容器,在实际应用中,这种高压电容的工作性能比较稳定,而且在温度、电压时间的变化过程中,其特有的性能变化并不显著,属稳定电容材料类型,因此常常会被使用在隔直、耦合、傍路、滤波电路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高频电路中。
2、半导体型X5R介质:该种材料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因此常用于生产比容较大、标称容量较高的大容量电容器产品。但采用这种材料的高压电容器具有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其本身的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容量较小,在工作中很容易被脉冲电压击穿,因此主要用在电子整机中的振荡、耦合、滤波及傍路电路中。
3、温度补偿型NPO介质:利用温度补偿型NPO介质材料制成的贴片式电容器。这种NP0材料又被叫做COG,其本身的电气性能是目前最稳定的,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因此在平时的实际应用汇总,常常被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
    高压电容特性分析:
1、在结构上拥有陶瓷电容器的薄层化和多层叠层技术,可以是电容容值增大。
    2、单片结构设计保证了产品的机械性强度与可靠性。
3、高精度,生产进行自动装配时有高度的准确性。
4、产品种类只有陶瓷和金属构成,工作环境即便在高温,低温环境下依然持恒,具有较强可靠性与稳定性。
    5、高压贴片电容有低集散电容的特性可完成接近理论值的电路设计
6、产品残留诱导系数小,可以保证生产运行的最佳频率特性。
7、产品运行环境可寿命延长,更适用于具有高可靠性的电源。
8、由于ESR低,频率特性良好,应用领域适用于高频,高密度类型的电源。

网友:
    更适用于具有高可靠性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