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RMII 时钟和数据要等长吗?误差范围多大?

楼主(2019-12-31):
    请教大神RMII 时钟和数据PCB布线要等长吗?等长误差范围多大?
    晶振50M,同一个晶振分两路分别连到PHY和MAC。

网友:
    看layout guide是否有要求吧,有些公司会要求做,有些不做!

网友:
    RMII数据时钟为50Mhz,一个周期时间为20ns。根据6mil大致造成1ps延时,假定等长差了1000mil(25mm),造成的延迟大概是0.17ns。计算0.17ns/20ns = 0.85%,也就是说1000mil的长度差,其所造成的延迟时间不到传输周期的1%。虽然我没看过RMII具体对时序的要求,但是1%的差比较低,应是没问题的。
一般PHY芯片就那么大,不刻意做等长的话,长度差也不会超过1000mil吧。所以我觉得不用做等长。

网友:
    我司要做等长,但是约束很宽松,500mil

网友(2024-05-17):
    我们公司只要求差分等长

网友:
    大部分情况之下,相差也不会太大,不做也没啥问题

网友(2024-12-24):
    分析的有理有据,学习了